请教:PID控制

楼主(2003-10-08):
请教各位老师: 我用 安邦信 AMB-G7 变频器做一小系统供水,用一远传压力表做0--10V电压反馈,需如何设置P、I、D的各项值?

网友A:
你先把D调成0,把第I,D,的作用调得很弱,把变频器的上限调低些,把系统开起来,慢慢增强P作用直到系统基本稳定,然后增强I,看看余差情况,最后根据实际动态响应来适当微调PI

楼主:
多谢广东容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