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数采卡与继电器

楼主(2003-10-08):
我现在要实现通过数采卡对电磁阀的控制,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应的东西。有人对我说要用数采卡的DO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不是很理解。希望哪位仁兄能指点一二,帮助小弟渡过难关。谢谢!!!

网友A:
可以选择继电器控制卡直接控制,也可以选用数字I/O卡+继电器端子板实现。通常后者继电器的功率和电流比较大。 第一种方案你可以看看凌华的PCI-7250 第二种方案如PCI-7248+TB-2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