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往复电机可以用通用变频器调速么?

楼主(2003-10-08):
直线往复电机可以用通用变频器调速么?频繁换向会不会给电机造成影响?直线专用驱动器太贵.

网友A:
三垦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实验,在油田上用的,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谢谢,我找三肯总部么?北京有么?

网友C:
请问和三恳的哪个部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