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截面积怎么算

楼主(2003-10-08):
导线截面积是怎么算的。从数学角度讲,多股线有线间空隙应减去。但这样算还是对不上号。象1.5平方的多股线,导线外径(绝缘层不算再内)有1.8mm,怎么算都不会是1.5平方。难道还要折算成有效面积吗?到底是怎么算的,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现在市面出售的电缆除了真正国标电缆以外,一般导线截面积能算到85%就很不错了! 另外测导线直径是一定要把导线理直了,再用千分尺测量。 1.5平方单芯铜导线标准直径是1.382mm,如果你测量的没错,那你所测量的导线应该是2.5平方。

网友B(2004-06-04):
导线截面积与其允许的工作电流的关系是什么?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C:
一般说来,动力线1个平方4个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