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工委最新规定安全电压是36V还是48V

楼主(2003-10-08):
国家电工委最新规定安全电压是36V还是48V?相应的国标号是多少?

网友A(2008-01-14):
如果电压为220或300V,电流才几十毫安也不算安全电压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网友B:
24V为安全电压。特别是锅炉房行灯和焊接设备用行灯必须<=24V,建议用12V。

网友C:
中学的时候物理课本上不是有吗!36V

网友B:
那都啥年代了!!

网友D:
无论什么年代,人的耐压能力变化的可能性都小吧

直接影响是电流和作用时间
电压的影响分析要看环境,比如潮湿,干燥,金属导体内工作,等等

网友B:
正是因为年代的变化和具体情况的变化,所以现在国家对安全电压更新了,以前36V的时侯,曾发生过电死人的事件,那是在某个造船厂的装配车间,一个焊接工没穿绝缘防护鞋,因为天热,这个牛人穿拖鞋,赤膊,短裤就进了船用排水金属管进行焊接,天本来就热,再加上他汗出的利害,大家可想而知,此时人体电阻是极低的,恰好焊接线表皮破损对金属管了,大家可以想象的出此时场景,结果就是这个牛人连叫一声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挂了,事后安检人员检查牛人的身体皮肤表面70%碳化,那个时侯还没有漏电流开关。

网友B:
“恰好焊接线表皮破损对金属管了”,这里写错了,是36v行灯线。

网友E:
国家规定好象48V

网友F:
 国家规定36V

网友G:
安全电压根据现场环境来定

网友H:
安全电压是个安全限值  不同的情况下会有细微差别

网友I:
最高42v

当然如在井下 金属管道内仅12V

网友J:
我国安全电压标准规定的交流电安全电压等级:1、42伏(空载上限小于等于50伏)可供有触电危险的场所使用的手持式电动工具等场合下使用;2、36伏(空载上限小于等于43伏),可在矿井、多导电粉尘等场所使用的行灯等场合下使用;3、24伏、12伏、6伏(空载上限分别小于或等于29伏、15伏、8伏)三档可供某些人体可能偶然触及的带电体的设备选用。在大型锅炉内工作、金属容器内工作或者在发器内工作,为了确保人身安全一定要使用12伏或6伏低压行灯。当电气设备采用24伏以上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其电路必须与大地绝缘。    安全电压是以人体允许电流与人体电阻的乘积为依据而确定的。  当电气设备采用了超过24V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网友K:
交流是36V
直流是4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