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实际问题

楼主(2003-10-08):
变压器输出 6.5V电压 接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后 再接一个光电开关后 电压会变成4点多V了 (说明:不是光电分压后 而使电压降低的 ) 手放在光电上让线圈得电 线圈一直滴嗒嘀嗒的响 可能是电压不够(只有4点多V)线圈断电 后 手放在光电上 线圈又得电吸和 一直这样循环 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会低 请高手指教 (注中间继电器线圈的额定电压是 AC6V 是标注在线圈上的)

网友A:
提示:变压器或二次线圈容量小了。 如果光电开关输出是继电器触点还好一些,如果是可控硅输出变压器输出电压得再抬高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