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

楼主(2003-10-09):
各位大哥 自耦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质是怎样的?各位能否指点小妹一二?急!

网友A:
自耦变压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质电工手册就可查到吗。

网友B:
根据我的记忆,自耦变压器只有一个线圈,中间有一抽头,三根引出线两两组成原极和副极,其中一根是公用的。对于性质,我不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它的性质:原副绕组不仅有"磁"的联系,而且有"电"的联系. 普通的变压器原副绕组只有"磁"的联系

网友D:
楼上说得很好!自耦变压器根据接线方式不同可分为降压或升压自耦变压器。

网友E(2004-04-22):
自耦变压器起动过程中几个接触器的吸合和分断顺序和过程如何?请指教。

网友F:
启动时一个接触器短接部分绕组,部分电压低压启动,延时后,断开,全绕组接入,全压运转,也是一种降压启动

网友G(2009-01-07):
自耦变压器的一、二次绕组有电路的直接联系,因此中点必须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