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的OLE,请教高手

楼主(2003-10-09):
欲使用MCGS的OLE功能,但在VB中编程时发现在VB中不能识别到MCGS,错误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或方法。即不能使用getvalueformname等方法。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请教如何正确的使用MCGS的OLE以及DDE功能。 不胜感激

网友A(2004-07-08):
getvalueformname应该是实时数据对象的属性,请确认。

网友B(2005-11-09):
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度不出数据:

Dim DatObj As Object
Private Sub Form_Load()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DatObj = GetObject(, "McgsRun.DataCentre")
 If Err Then
    MsgBox ("请先启动MCGS运行环境!")
    End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Read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tt As Variant
For i = 1 To 10
    msg = "Dat" + Format$(i, "00")
    DatObj.GetValueFormName msg, tt
    Txt(i) = Format$(tt)
Next i
End Sub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我试通了“DatObj.GetValueFormName msg, tt”中的“FORM”应为“FROM”

网友D(2010-07-01):
困扰我两天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E(2012-05-17):
总是Type 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