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03-10-09):
众所周知,使用变频器产生谐波,它会不会损坏轴承?我厂的ABB电机使用刚满三年联轴器端的轴承就损坏了,请高人予以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调速频繁会影响轴承,但与谐波没关系

楼主:
您所说的是机械冲击吗?

网友B:
会的!如果谐波频率比较高的话。你可以下降点。我一般都打在2KHZ。广东容济说没关系是不对的。你想想.变频电机的轴承就是同同样大小的普通电机不一样。

网友C:
只坏联轴器端的轴承我建议你查一下机械同心度,还有如果是钢性联轴器,建议你换柔性的,象轮胎联轴器等

楼主:
谐波电流会不会在轴承的接触部分产生涡流而烧坏轴承?

网友D:
请看看以前的有关轴电流的讨论!

网友E(2005-12-26):
本单位是做弹性联轴器的,020-38845473 詹卓伟

网友F(2006-01-28):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其轴承会有一定的泄漏性质的电流,称为轴电流,会使轴承局部发热产生一种剥蚀的作用,久而久之,会坏轴承,但其损害程度依不同的使用情况不同,如电机电缆长度,电缆性质,开关频率,轴承的材料(金属,尼龙等),如有条件,可以经常监视轴承的温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

网友G:
 谐波电流会在轴承的接触部分产生涡流而不会烧坏轴承.
 谐波电流会使轴承产生震动。

网友H:
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