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連接線問題(非常急)

楼主(2003-10-09):
我的三菱FX_1S PLC和電腦的連接線是9針COM口的,但我的電腦只有25針的並行打印機口,怎麼辦,請各位大俠指教,可不可以有別的跳線方式。

网友A:
换用台式电脑! 都有9針COM口!

网友B:
换台电脑是个好办法,打印口是不行的。

网友C:
并口转串口通讯模块,市场上有卖的,才60元

网友D:
也可买一张串口板卡(好像也就几十元),装于计算机的PCI插槽中。

楼主:
我的電腦是筆記型的,不太方便更換,不知並口轉串口模塊是不是在一般的電子譏諷市場有賣,用沒有USB轉9針串口的模塊。

网友E:
买一条UBS转串口线,市场上有国产的卖!

网友C:
你部是什么牌子的手提电脑,我印象中好似是有一种通过PC卡可换成串口

网友E:
我有UBS转串口线,有意可与我联系fy-pb@163.com

网友F:
买一根USB转232串口的数据线,我的电脑就是用这种方法与PLC连接的,数据线电脑城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