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vxworks

楼主(2003-10-09):
请问vxworks在普通pc机上实现控制界面容易吗?比如要实现1024×768的分辨率,支持鼠标、键盘的控制界面,像雷达或工控的显控台的界面,该如何做,如果不容易,哪种rtos较容易,谢谢

网友A(2003-04-11):
qnx 的界面比较好,容易不容易看经验了!

网友B(2003-06-26):
你如果有windml和zinc组件,在vxworks在普通pc机上实现控制界面非常容易。像使用windows下的vc mfc编程一样简单。

网友C:
VxWorks和其他的嵌入式操作系統一樣, 都是屬於比較封閉型的系統, 所謂封閉型就是有別於PC般可以達到PnP的彈性, 拋開PC的觀念對於進軍嵌入式應用是非常必要的, 你必須先定義好軟硬件平台, 然後才能與您的合作夥伴共同開發, 舉例而言, 當您選定某一家CPU板供應商來搭配您的週邊設備, 如果操作系統是Windows CE或VxWorks, 除非您本身功力很強而且手邊有平台開發工具(Platform Builder), 那你一定得要求他們將某些硬件驅動程序預先包到OS image裏, 否則根本無法使用.

网友D(2003-08-04):
vxworks下有图形实现有三种方式: 1. 通过Web Server来实现 2. 本地图形系统WindML和Zinc 3. 基于jave的Jworks WindML主要提供了底层的接口,Zinc是在WindML上的,可以提供类似VB的图形控件,Jworks基于jave虚拟机,也在windML之上。 WindML提供了许多的显卡驱动支持,支持的分辨率一般都能达到1024x768,有的1600x1200或更高,看具体显卡驱动。在x86平台上,还提供了pc-bios的驱动,windML可以调用bios的图形驱动,看Bios能提供多大的分辨率,windML就可以提供多大分辨率。 基本上军工单位只要用了vxworks的,一般都会用到windML,如雷达应用

网友E(2003-10-09):
DOS在普通pc机上实现控制界面容易,比如要实现1024×768的分辨率,支持鼠标、键盘的控制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