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可否用于图像采集?

楼主(2003-10-09):
工业摄像机和一般的商用摄像头有何不同?两者的价格差别很大,工业摄像机个头也大 可不可以利用摄像头+计算机实现图像采集?

网友A:
工业摄象机可以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就是说不爱坏,工业用的东西就是贵。如果用摄像头+计算机实现图像采集还需要一块图象采集卡。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大学毕业时我们还用摄像头+计算机实现图像采集+VB编程染色体配对。

网友C(2004-07-11):
在计算机视觉系统中,可以不用图象采集卡吗?我想用一般的USB摄像头实现精度为0.1mm的质量检测系统可以吗?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