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工程的拷贝问题

楼主(2003-10-09):
在1#机器上面组态完成的工程,欲用移动硬盘拷贝至2#机,但当拷贝完成之后,2#机上的拷贝不能运行,提示为:工程名不能有空格。但直接使用移动硬盘上的组态工程,则可以在2#机上运行,请教各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网友A:
你拷贝的路径中包含有空格 如你拷贝到了“桌面”或“我的文档”中 只需要拷贝到一个不包含空格的路径中即可,如"d:\"

网友B:
piaohu说的对。

楼主:
连续问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piaohu的解答,真是感谢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