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DAQBENCH的问题

楼主(2003-10-09):
我安装了正版的DAQBENCH之后,VB控件可以正常使用。可是一旦我安装了DAQ2000-OCX自带的VB示例程序之后,大部分的控件都变成4小时免费版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试试先装D2K-OCX,再安装DAQBench。

网友B:
正版的DAQBENCH需要多少钱????

楼主:
"""试试先装D2K-OCX,再安装DAQBench。""" 我试过了,但是不行。

网友C:
我想是你在运行D2K-OCX的例程时才总是出现4小时适用版的提示吧,这样,你在新建的VB工程里调用DAQBench控件,看看有没有同样的提示,如果没有,证明DAQBench没有问题,而是D2K-OCX内部没有加入对正版DAQBench的确认.

楼主:
我曾经尝试过重新安装系统之后马上安装正版的DAQBench,可以正常使用,可是一旦安装了D2K-OCX里面的例子程序之后,所有的DAQBench控件又都不能正常使用了,老是提示4小时试用版

网友C:
你手里的D2K-OCX是哪一个版本的驱动光盘?DAQBench是哪一个版本?我这里同时安装了DAQBench2.4和2003A2版驱动盘中的D2K-OCX1.01,并没有出现你所提到的问题。查查你的软件版本,然后跟我们联系。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yoyo1101小姐、李先生、付先生和周先生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