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7-200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2003-10-09):
我在程序中用到了定时器中断,我是使用的T321ms分辨率的定时器,我在初始化子程序里设置的定时时间为30秒,我不明白的是,产生中断后,我怎么让定时器复位,以便下一次中断仍是30秒

网友(2003-03-27):
在中断命令开始加入 R T32 1 就可以了吧

网友A(2003-10-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产生一次中断后,无法复位定时器,无法循环执行定时器中断。 对方季所说的我也试过了。不行。 我的程序如下: main: LD SM0.0 TON T32, +100 ATCH INT_5, 21 eni ld sm0.0 TON T96, +200 ATCH INT_6, 22 ENI int_5: LD SM0.0 MOVD HC0, VD1734 int_6: LD SM0.0 MOVD HC0, VD1738

网友B:
LD SM0.0 MOVB 100, SMB34 // 将间隔设为定时中断0至100毫秒 ATCH INT_0, 10 // 将定时中断0(事件10)附加在INT_0上 ENI // 全局中断启用

网友A:
谢谢mengkong 问题已解决: LD SM0.0 TON T32, +100 TON T96, +200 LD SM0.1 ATCH INT_5, 21 ENI LD SM0.1 ATCH INT_6, 22 ENI INT_5: LD SM0.0 MOVD HC0, VD1734 INT_6: LD SM0.0 MOVD HC0, VD1738 R T96, 1 R T32, 1 因为SMB34,35在程序中以用掉了,所以只能用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