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出变频器上的小面板?多谢!

楼主(2003-10-09):
我用的富士变频器,想把它上面的小控制面板引出来使用,但不知如何引,引出后会有不良后果吗?应注意什么事项。 引出线自己做一条可以吗?应该如何做啊?多谢!

网友A:
有延长线,引出后不会有不良后果

网友B:
三肯、普传、西门子、安川;我做过无数例,5米内没问题

网友C:
那个面伴本来就可以引出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最好不要用扁平线,用电脑网线抗干扰能力很强的,但要注意不能太长了,(20米有20欧姆的阻抗)否则过大的压降会让键盘工作不正常

楼主:
关键是我现在不知去什么地方买做引出线的那个接头,它叫什么名字啊,在新赛格能买到吗。 我在广州,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多谢各位指点。 我也是刚接触变频器的,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B:
线头直接焊接在插针即可。注意不能搞错,如:主机与显示板1对1、2对2

网友C:
可以直接焊在插针上。但一定要注意干扰,电缆要注意阻抗、屏蔽问题。我用富士的接头普通通讯电缆做过50M没问题。

网友B:
你把小面板拆下后应该看到有插针和针孔。这时线头直接焊接在插针上,一定套绝缘管,有插孔的另一头,把塑料座去掉,把线直接焊上即可,最好涂上玻璃胶固定就万事OK啦,明白了吗????????

网友E:
从工艺上说,最好别用玻璃胶。用热熔胶较好,规定485口输出可达20米,RS232为15米。 焊时先在脚上,线头上一一镀锡,每脚用热缩套套好,焊后收紧。 再加热熔胶(胶枪打的那种)。后再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