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该先什么PLC

楼主(2003-10-09):
系统有一个变频器,一个伺服电机 三个步进电机,, 想全部通过PLC和触摸屏控制,, 请问我该选哪种PLC 要三菱的PLC 输入输出很少,不到30点 谢谢了,13857792227

网友A:
我以前做过--一个变频器,三个伺服电机,两个步进电机,若干交流电机---有成熟的方案,联系我---QRX_007@163.COM

网友A:
最经济的配置:FX1S-10MT和FX1S-20MT 1:1并行链接

网友B:
我还以为你用PLC控制炸弹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