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1拖2串口通讯

楼主(2003-10-09):
一监控机通过串口给模拟屏和调度系统两路并行发送数据,原来为两条通讯线并在一起,经常通讯质量差,数据有丢失或错位现象,请教如何彻底解决。

网友A:
在控制现场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大多为外部干扰或不同设备共地而产生的干扰造成的,其中更大的可能是后者,可以采用光电隔离的方法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