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实现单plc双人机界面联网?

楼主(2003-10-09):
请问各为大虾: 用西门子plc控制机器 实现机器前后各一触摸屏 两个触摸屏 怎么同时与plc连接? 多谢~

网友A:
你可以打电话找我,010-82883848-210

网友B:
要用以太网.

网友C:
有几种方法: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有两个通讯口的PLC如S7-226等(其他型号再扩一个通讯单元只要能使用PPI或MPI就可以了)接下来简单了,一个口挂一个屏 另外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屏,如Pro-face的GP2000系列,只要将一个屏同PLC连接,另外的一个通过起内置以太网连接(两屏之间10M的速度保持数据的同步不会影响到速度的)。 当然,其他的屏可能还有更好的连接方式,不过我没有用过。

网友D:
用eview就可以了,轻松实现一机双屏,或者一屏双机 您想了解更多,情拨 05105874592

网友E(2008-03-15):
panelview plus with ethernet interface

网友F:
信捷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很容易实现这一功能.不要说带两个,带10个都没有问题的.
感兴趣的可来电咨询:0510-85134136转8066

网友G:
用MPI方式可以实现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xsf在 2008-3-16 0:14:00 发表的内容:
  信捷的PLC和触摸屏可以很容易实现这一功能.不要说带两个,带10个都没有问题的.
感兴趣的可来电咨询:0510-…
--------------------------------------------------------------------------------------------
小心吹爆了...

10个,信捷果然很NB啊!

网友H:
"有几种方法: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有两个通讯口的PLC如S7-226等(其他型号再扩一个通讯单元只要能使用PPI或MPI就可以了)接下来简单了,一个口挂一个屏
  另外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屏,如Pro-face的GP2000系列,只要将一个屏同PLC连接,另外的一个通过起内置以太网连接(两屏之间10M的速度保持数据的同步不会影响到速度的)。
  当然,其他的屏可能还有更好的连接方式,不过我没有用过。"
小熊猫说得很好

网友G:
如果用的是Pro-face,直接MPI可以挂2个。
而不需要像楼上所说的还需要用以太网机型来屏和屏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可以节省一大笔哦。

网友I: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有两个通讯口的PLC如S7-226等(其他型号再扩一个通讯单元只要能使用PPI或MPI就可以了)接下来简单了,一个口挂一个屏“”
支持上述方法

网友J:
呵,现在的屏基本上都带网口,接入网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直接MPI可以挂2个.
这个确实可以,我见过有这么用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立铭电子,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L:
昆仑通态全方位HMI解决方案,www.mcgs.com.cn

网友M:
CPU226的有2个PORT口;

网友N:
现在市面上很多人机都可以做到,用MPI,连屏的485口,很容易就实现了,可以与我联系QQ:13507107

网友O(2008-05-23):
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plc有两个port,但是还要跟其他的plc连接,也不能用proface的屏(认证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G:
楼上的,Proface缺少什么认证?

网友P:
比较多 我经常用以机多屏或者多屏一机

网友O:
用于marine的认证我知道的有DNV&ABS,我们需要后者,好像PROFACE没有方面的认真,或许是我见识少,哪位有见到的说一声,谢谢!

网友Q:
厦门维控的屏可以用穿透来实现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