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组态王的一点建议

楼主(2003-10-09):
贵公司的 6.02 版本的软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OPC 是通用的标准. 1. 不能连接多个OPC Server 2. 对I/O数据类型设定过多.如设定了I/O点的类型,还要设定从设备内返回点的数据类型 可以设为相对应的默认值呀. 3. 可否增加离线型设定方式

网友A(2003-06-23):
感谢您对我们产品提出宝贵意见。 我们产品就是在大家关心下不断发展。 可能第三个问题有些难度,因为所有的OPC变量需要从OPC服务器得到,目前大部分OPC服务器支持虚拟的数据发布[如RSlinx],或者可以得到数据字典的导出列表。 第一个问题在我们近期要发布的6.03版中加以解决了。

楼主:
好.贵公司这么有实力. 再提一个问题. 大多数的组态软件,报表部分功能不全. 组态王不例外. 是不是该出一个组态的报表管理系统. 不再用WORD,EXCEL. 至少要能管理一个厂或站的报表.

网友A:
大多数的组态软件,报表部分功能不全. 这是对的。 因为,在国内的企业的生产报表从格式上看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您接触过的话,向A1或A2幅面的各市复杂的报表随处可见。 大家可能知道向Excel这种软件也是在2000版以后才对中文报表 有了很好的支持。 如果在自行设计一个报表管理软件,恐怕是与Excel差远了,比如 制作一个图文并茂的报表。 目前有很多软件均是利用EXCEL为基础进行二次开发的。

楼主:
这样无疑会增加成本. 我认为把组态王嵌入的报表组件.作为单个组件. 用报表管理的模式来管理一系列报表.如批量按条件,定时打印等 我自已作了一个.但有个问题. 使用不同的组态环境或说是给不同的客户使用.数据源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B:
deng_lp:您好!您在论坛大名鼎鼎,有机会试试我们MCGS的报表功能?欢迎您批评指点? 谢谢!!

楼主:
TO ak47: 有MCGS演示版本下载吗? 我见过贵公司的系统工程方案文档.可惜没有找到试用的机会.

网友B:
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下载试用?或您告诉我您的详细联系方式,我安排给您邮寄光盘和资料。 谢谢!

网友C:
可以下载OPTO 22的软件测试一下: IOCONTROL :控制软件 IODISPLAY :界面软件 http://opto22.gongkong.com

网友A:
>这样无疑会增加成本. 如果报表的功能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如果自己设计 会是多复杂呢?既要功能强大又要成本低廉,不易实现. >我认为把组态王嵌入的报表组件.作为单个组件. 看来您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要做一个组件,对Office.Excel 进行操作,就可以实现一个功能强大的报表。组态王目前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报表精灵’,即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实现。 >用报表管理的模式来管理一系列报表.如批量按条件,定时打印等 >我自已作了一个.但有个问题. 这只是简单的功能,如果的报表汇总、及统计的岂不更麻烦。 >使用不同的组态环境或说是给不同的客户使用.数据源问题无法解决. 当然是组态软件自己解决。 在提议下:可以试用以下‘报表精灵’,他的功能很简单: 使用Excel制作报表模版,设置报表每个单元格的数据来源, 支持平均值、最大/最小/平均值计算,如果需要复杂的报表 操作,直接使用Excel完成。

楼主:
我个人认为 1.用易表的模式. 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大多数类似于EXCEL方式. 2.再加上不同组态环境中的历史数据库管理成统一的数据源. (自已程序的数据接口吧) 3.在每项表格中加入开放式的数据库的调用,带有常用的脚本解析(MIN,MAX,SUM,SIN,COS......).应该可以实现文字表格的要求. 4.至图形可用容器方式来嵌入. 总不至于作一个工程就买一份OFFICE吧.

网友A:
太麻烦了. >总不至于作一个工程就买一份OFFICE吧. 报表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需要管理者、统计人员、上级领导来得到报表, 是必要使用一个通用的格式? 那末使用EXCEL的格式是否合理? 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己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基本上是OFFICE吧。 另要搞清楚一点,要利用OFFICE的功能是不一定要安装OFFICE, 您只要利用OFFICE的几个类库文件即可[先不考虑版权]。

楼主:
这种说法有点牵强. 1. 用我介绍的方式,可以实现任意报表的打印和显示. 2. 使用OFFICE的情况不能说是完全由上级领导来决定.说不定领导连机器安装的是什么也不知道.领导只关心有没有,不谈价格. 3. 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软件国产化.大公司(电力电信)办公人员使用的是wpsoffice.我想这也是国内组态软件的希望. > 使用EXCEL的格式是否合理 我想某个人说了不算. 至少我认为比较合适.

网友A:
建议你在作一些调查. 做报表任意报表的打印和显示只是基本功能。 报表的关键在于统计、分析和管理。 不要把报表简单的堪称生产报表。 如果您接触过一些DCS系统,会发现报表不是那末简单的。 报表的形式和载体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在一个企业里 可以方便的被使用和传播。

网友B(2003-10-09):
上面的兄弟讲的不错,报表只是数据统计、分析后整合出来的一种形式,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方便、高效的完成数据流的管理,将海量的数据自动打上标记(时间、事件、产品追踪),以用户所需的信息流程进入大型数据库中,要作到数据的可追述性,这才能做出完美的报表。建议有需要的兄弟用用Citect公司的Plant2Business软件产品,你将会惊叹他为DCS到ERP系统建立的数据桥梁!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