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0-09):
松下伺服电机带动机床一个进给轴运动,经常出现过载报警,空载时不报警,但是断电用手直接转动进给轴,可以很轻松的转动,哪位可以分析一下,是机械问题吗,可是手可以转动,电机的力应该比手大多了阿?

网友A:
补充 电机和驱动器松下检测过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看看是否是过载参数设置的过低。 在下在用三菱的伺服系统时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最后是过载参数的问题。

网友C:
很可能是位置环增益过低,建议用自动增益调整调试一下电机,然后根据此时参数手动调整参数,应该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D:
速度环增益是否过大?带电不运动时电机是否震动?惯量是否过大? 请把相关系统性能描述一下。。。

网友E:
松下有自动测试负载惯量的功能,先试一下,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按说明书中,结合你的连接方式手动设置PR10--PR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