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3-10-09):
我单位用一编码器,引用四根线,两根是24伏电源线,另外两根直接接在计数器上,用于计量长度所用。我现在就不明白了,四根线的编码器和电机反馈用的编码器有什么区别,谁能详细告诉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用过,猜的:1,两线为电源,两线为单相脉冲;2,两相脉冲加公共地为三线,再加电源共4线。哎,用示波器不马上知道了?!

楼主:
编码器一般有增量型和绝对型。输出还有A、B、Z以及非信号。 以上应该都是增量型的,只是输出信号的差别而已。

楼主:
我哪里有什么示波器,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详细给介绍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差动输出的A相?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才问的大家的啊,不知有谁接触过这种东西没有。

网友C:
两相编码器,两路输出相位差90度,用于测速的同时判断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