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0-09):
各位好! 我使用的是B&R 2003系列。使用时发现有如下问题: 1、用PL2000编程,下载运行时在monitor中可以看见输出变化,但是输出模块无输出。确信PCC的外接线正确,且供电正常,输入输出定义无误。 2、程序运行中,外设与PCC一同断电,恢复供电后,发现设备自启动,且与断电前状态一致。如果将CPU中的电池取出,或是在INI中将变量先赋值0,重新供电后不会出现设备自启等现象。问题:是否由PCC记忆导致该现象?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查查程序中是否有重复输出的现象。 你的第二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可以参考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_1.asp?id=151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