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280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3-10-09):
本人第一次维修丹佛斯的变频器,它开始的故障是通电就有严重的短路现象,今分析查找后发现是电源部分的光藕坏了,更换后变频器显示正常,但是启动时无频率输出(用控制面板和外接端子都试过,同时也对参数进行了配置)。接着有检查了驱动部分和模块,A3150都是好的,发现模块P端对驱动端无正反向电阻,摸块上标有:PIM-T DP15F1200T101612 的字样。变频器的型号是ULT2822 2.2KW 三相供电的,我现在怀疑是模块烧了,但又没有模块的相关电路图,再者,按照以往的经验,电源和模块同时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想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二,或者能够提供模块的资料。

网友A(2003-08-16):
模块坏就会显示故障!!可检测P对U、V、W及U、V、W对N电阻是否一样!检测是否有驱动信号?

楼主:
P端对U.V.W正反相电阻均为无穷大(用二极管档测阻值),U.V.W对N端电阻成二极管特性。请问广州通达能提供此模块吗?

网友A:
模块烧成这样确实是少见,我们现在没这模块!!!

网友B: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网友C:
mig15q806h可以代用。

网友A:
代替品就有,180元一个!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发广告的XX,俺们也是做工控维修的,虽然在变频器方面的技术可能差了一点,但还不至于把客户让给你们吧!!!

网友D:
我司是三菱工控产品特约维修站,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

网友C(2003-10-06):
后来怎么样解决问题的?

网友C:
求助:一台丹弗斯2822 380v 2.2kw 有显示起动后,有显示频率,可无输出, U V W分别对直流p极有直流电压;可对直流N端则无直流电压.以上是指起动运行时.主板及那小的驱动板都已换过。请各位指教。

网友E:
那位大哥有老FUJI FERNIC5000 G7/P7 变频器的说明书?非常感谢!

网友C:
有谁知道上边丹弗斯2822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