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3-10-10):
现在做一CAN总线系统,一主站A,中间站B,两子站C与D。问题如下: A发一命令帧至B,B转发至C与D,C与D接到转发命令,将数据帧传送至B, B再将此数据帧传回A,如此循环下去。实际上每次循环十几次后,整个 过程就停止下来。 在程序中将所有中断开放,仿真器检测不到超载,总线错误。很是奇怪, 头都大了,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大侠:问一下,你的CAN系统现场设备方面的资料哪里能弄到?能否高我一下,我做的CAN设备控制器用的是8051单片机,它下面接D/A,A/D能行吗?现场设备本身就带有A/D,D/A的吗? 在此对你的帮助表示感谢!

网友B:
有一种设备支持A/D,D/A功能,同时具备控制策略和CAN总线的远程通讯

网友C:
可否给出你的总线结构方案描述,为什么要一个中间站??拿掉之后不就是M/S(主/从)结构了吗?

楼主:
资料都是从周立功网站下载的.可以接A/D,D/A. 中间站是挂在别人的CAN总线上的,别人只给了一个节点编号.

网友D:
检查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E:
不知道你的can是2.A的还是2.0B的,我感觉可能是你的通讯协议设置有没有问题,在就是每一个节点内部的接受与发送程序是不是有一些bug,可以仔细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更加详细一些介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