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如何通过DDE方式更改FIX数据库中点的值!

楼主(2003-10-10):
delphi 如何通过DDE方式更改数据库中点的值!

网友A:
ifix /fix 有开发包 可读取修改数据库中的点,没必要走DDE呀

网友B:
干吗非要用ifix的数据库?(ifix的数据库就是sqlserver,m$的东东。连sqlserver用dde?没听说有人这么做的。)推荐interbase,性能绝对赶超sqlserver(不信可以去www.3asoft.com看看),都是borland的,兼容性一流。delphi下有现成的ibx控件

网友A:
是实时库,不是SQL

网友C:
没问题,我作过,实时库,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