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接口程序的开发

楼主(2003-10-10):
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开发一个温度监控系统,通过带rs485接口的智能温度控制器来于电脑联机,请教一下,怎样通过rs485通讯协议来开发I/O接口程序?

网友A(2003-09-02):
1. RS-485 并未定义通信协议, 只定义电气信号. 您得查阅设备的手册, 看其协议如何运作(沟通). 2. 您的 PC 端可用一颗 7520, 将 RS-232 (COM1/2) 的信号转为 RS-485 的信号. 再将两端的 485 信号相连. 3. 您可对 COM1/2 收发 command/data, 达到设备的控制. I-752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楼主:
怎么有什么协议,最简单的办发是通过485转232到微机接收与控制,我有思路,可否合作.

网友B:
直接卖一个现成的产品不就得了!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7000_index_c.htm 种类多多,比你开发可要成熟快捷的多。

网友C:
如果是产品,都提供协议的。 可以使用研华ADAM-4520,4018进行采集。 如果自己开发,可以自己制定协议的。

网友D:
请教一下OPAL兄,我们用研华ADAM-4520,4018进行采集,但我不知到ADAM-4520,4018的作用是什么?4520是将计算机的RS232转换成485还是将4018的485信号转换成232?计算机如何控制4520,4018动作的?我们用LABWINDOWS/CVI如何操作这两个模块,好像是用DLL的函数来控制,但我没有相关资料,请教在哪儿能找到资料,谢谢!

网友A:
232/485 converter 是将信号作双向的转换.

网友E:
4018将电流或电压模拟信号转成485通讯数据; 4520连接4018的485通讯口与计算机的232串口,就是转换器; 编程只对4018就行了,4520不用程序处理。

网友F:
如果你是用研华的ADAM4018或5018的话,我可以提供例子程序给你(VB),非常方便好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师兄的帮助,小弟初学CVI,还得请各位帮忙

网友D:
h2003兄,可不可以把程序发到我的邮箱lichangming586@sohu.com

网友G:
回答一下angl的问题。4520是透明的,编程时无需考虑它的存在。只要直接给4018发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2003-10-09):
还是用泓格的!种类齐全,质量好:)最重要是免费全面的技术支持!:)

楼主:
泓格的I-7520我用过,一个字好!二个字很好!三个字非常好!

网友H(2005-03-23):
H2003兄,能否也给小弟一份程序呢?我的邮箱是binghuofenghan@163.com。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