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与MODEM

楼主(2003-10-10):
iFix中能否使用MODEM和远程设备通讯。

楼主:
我使用的三菱PLC使用两个MODEM,一个连接到PLC,一个连接到计算机,该如何配置驱动,驱动程序并没有MODEM设置呀

网友A:
MsComm控件,自己写

网友B:
可以,但在iFix主机上最好编制一个通讯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
串行通讯,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