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使用问题

楼主(2003-10-10):
请问各位大侠: 在IFIX中如何在不同的工程之间进行转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想看另外一个IFix工程文件,应该如何设置,是不是通过修改SCU中路径来实现,谢谢!

网友A:
另外一个IFix工程?是不是指另外一台装有IFIX的控制站, 是的话,可以通过组网,直接拷贝其GIF,运行GIF,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说的两个工程指的是在同一台计算机上,我还想问一下比如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工程,其主要的工程文件是哪几个目录,能不能在同一台计算机里同时建立多个工程文件呢?

网友A:
两个工程不可以并一个吗?把数据库作成一个,节点名用同一个。 配置文件:LOCALFIX.SCU 数据库:PDB\*.PDB 图形:PIC\*.GRF *.TGD USER.FXG 历史配置:HTR\*.*

网友B:
Yes,You can see it with different path.

网友C:
是啊,我也想知道怎么做 也就是如何通过程序修改SCU配置 不过应该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