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iFix2.6中显示数据库的表格内容?

楼主(2003-10-10):
我刚学iFix不久,我以前用VB6.0操作过数据库,知道如何连接数据源。我感觉iFix在这方面有些类似。我用VisiconX控件,画了一个vxData和一个vxGrid,我已经用vxData成功连接了我的数据源,并写好了SQL查询语句。现在我想在vxGrid中显示我的数据库中表的内容,但我在vxGrid的属性表格里找不到可以绑定在vxData上的属性。这跟VB6.0有差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怎样才能将表显示在vxGrid中呢?还是用别的办法?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吗?

网友A:
没有办法,我是没有试通过,建议用VB编写一个EXE,在IFIX中调用

楼主:
不会这么麻烦吧?! 那么请问怎么调用exe的文件呢?用OLE插件吗?还是别的方法?

楼主:
我在VB6中用语句SET DATAGRID1.DATASOURCE=ADODC1 可以通过,但在IFIX中,用到OLE插件,同样是ADODC和DATAGRID,在VB脚本中写这语句就没有反应。是不是IFIX中的事件发生必须通过基于事件发生的调度来完成这些事情。 哪位大哥能帮我一把,我很想学好这东西,因为手头上有些事情要用到这个。感觉这东西不是特别难,但就是没有配套资料让我可以了解。真希望有人能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用OLE插件,我和你一样,也用过,不行。 可直接用ADODB写连接。用OLE插件vxGrid,我也没用过,曾经试过,没通过,就放弃了。 在IFIX中用shell调用exe的文件

楼主:
shell是什么?从哪里弄出来啊?我用的是IFIX2.6中文版本,这里的shell中文指的是什么?怎样调出来啊?能稍微讲讲吗?

网友A:
shell 是VB的命令

楼主:
哦,谢谢lvyu,我想我一定可以找的到。

网友B:
其实不用写任何脚本,设置vxGrid得RecordSet属性就可以,别忘了配置好vxData的SQL查询

网友C:
这种功能例子中好象有现成的吧?(应该没记错)

网友C(2004-04-08):
右键vxgrid,点击“动画”——〉“配置”——〉“行为”选项卡——〉钩选“adorecords”后的“动画”项——〉在下面显示的“数据源”后选“...”——〉再弹出的“表达式编辑器”中选“画面”——〉在“对象”框中打开节点,选相应的vxdata——〉在右边“属性”里选“ADORecords”——〉“确定”“表达式编辑器”退出——〉“数据转换”下拉框选“对象”——〉“确定”——〉“确定”。结束。cx2002win@sohu.com

网友D:
你的问题标题最好能加上“vx”或“vxdata”等关键字。

网友E:
显示数据库是需要IFIX中两个控件配合使用的,电子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F(2004-05-20):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发现DBGRID控件到了ifix后没有datasource属性, 谢谢各位大侠的讨论,我希望以后也能与各位大侠交流,谢谢了,你们的讨论是富有成效的,再次感谢!

网友G(2008-09-18):
基本上还是VB的东西,折腾一天现在可以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H:
10楼的对,另外很多在VB6.0里面可行的方法在VBA环境下就废了,不要想当然挪用.

需要咨询其他问题请登陆我们网站,http://www.chinawiser.com/ 也可直接致电021-64327711,上海中纬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