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配什么变频器

楼主(2003-10-10):
我用直线电机做给药泵系统,实现任意调速可以用通用变频器么?如果不用变频器,用直线电机本身的驱动可否实现在线调速。我对直线电机不了解。

楼主:
你可以使用数字式直流控制器实现任意调速。例如,英国的欧陆590控制器,还有雪普等等。

网友A:
楼上的,这可是直线电机不是直流电机,直线电机有专门的驱动器

网友B:
可以采用通用变频器V/F控制试验一下,不过效果不会太理想

楼主:
广东容济您好: 专门的驱动器是伺服直线电机有吧?直线感应电机有么?和变频器比价格如何?

楼主:
carim您好: 所谓效果不理想是指频率低波形不稳定还是频繁换向频繁造成失步?换向前后应该减速,怎么完成?

网友A:
直线伺服和控制器是一套的,很贵,欧陆公司有,但你讲的直线感应电机我到没听过

网友C:
可通过为变频器编制特殊的程序,将通用变频器改为专用变频器.

网友D:
你用的是直线伺服电机还是直线步进电机?一般来说,变频器是不能驱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的,但不排除某些变频器可以驱动某些型号的电机。如果你精于编程和电气的话可以尝试:-)

网友E(2006-03-25):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