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记录电流曲线

楼主(2003-10-10):
我们有一台380V的电动机,其最大使用电流是600A,工作时电流在200~400A之间被动。现在我们想将电流的被动情况记录在纸上,要求纸宽小于150mm,走纸速度10~15mm/min,请问如何配置这些器材?(最好在上海市场上有买)

网友A(2002-03-16):
先用一个100:1的电流互感器把电流检出来,在用一个 输入是AC 1-10A,输出是DC 4-40mA 的电流变送器把电流输出到一般的记录仪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先用一个100:1的电流互感器把电流检出来,在用一个   输入是AC 1-10A,输出是DC 4-20mA 的电量变送器把电流输出到一般的记录仪上就可以了。 ┏━━━━━┓ ┏━━━━━┓ ┏━━━┓ ┃电流互感器┃----->┃电量变送器┃-------> ┃记录仪┃ ┗━━━━━┛ ┗━━━━━┛ ┗━━━┛

网友B(2003-10-10):
这些可以用记录仪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