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NX油田抽油机专用变频器

楼主(2003-10-10):
Vacon NX油田抽油机专用变频器 不需安装任何制动电阻,任何外部PLC和任何传感器 并可采用22KW变频器驱动37KW抽油机,安全运行 平均节能30%以上 平均增产10%以上 减少机械损耗,提高机械使用寿命 以在全国各大油田做过试验,可应用在任何类型油井上

网友A(2002-07-10):
别太夸张了,那有这么好的东西呀, 如果有,可以把在油田的实验报告贴一下吗? 哦,你那个是不是得有选井条件那。

楼主:
不信打电话去问吧,我也是用它做了试验后的结果。 原理上任何油井上的游梁式抽油机都可以节能,但必须要有好的算法,且必须自动跟踪抽油机的运行情况,才可以节能。

网友A:
我就是做油田节能设备开发的,我用的是单片机开发的 ,不过我们的产品得有选井条件做保证,算法是小事,只要检测信号准就行。 顺便问一下,你在那个油田试的,结果怎么样?

楼主:
现告诉你Vacon变频器本身是可以编程的 任何时候变频器都清楚电机的运行情况,而节能算法对变频器就太简单 目前该程序已全部完成,不须任何的传感器就可以 油田的测试情况,不可以告诉你,因为要对代理商负责

网友A:
那你的优势在哪? 价钱吗?,我的也不需要传感器,无非检测电流,电压,及功角呗

楼主:
首先Vacon公司是一个国际公司 其次Vacon公司有最强的研发和研究团队 Vacon公司有全国联网的技术支持和销售队伍 Vacon公司的变频器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是570000小时 价钱绝对是最优的 如果是你自己的单片机开发,你怎么来保证以上几点 你没有办法保证你的产品质量

网友A:
我的优势是:价钱,你能做到比我的更低? 我们三人的团队就够了, 谈到质量,抽油机的节能原理我也不必在这阐述了,你认为 在油田有很大的干扰吗?

楼主:
什么干扰?

网友B(2002-09-05):
Happy先生: 口气好大啊…… 节电原理在哪里?(别跟我讲什么无功节电)增产机理又如何?(没有产怎么增,不让增又怎么增?) “全国各大油田”?谁家的? 我就是油田的,也是搞变频器的,确切点讲是用变频器的,这些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若是伪科学最好把嘴闭紧,若是真科学请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C:
节电只能把浪费的有功功率减小,而必要的有功功率是无法减小的,除非你做出了永动机,如果你想说明自己的产品节电,你必须说明白你降低的是那条途径浪费的能量?怎样降低的?降低了多少?平均节能多少多少是说明不了问题的!

网友D:
看来您并不了解 Vacon Vacon变频器的前身即是ABB ACS500。 您如果留心的话可发现如今的ABB少了这个产品。  Vacon公司亦是由留在芬兰的前ABB的人员组建的。 因此有了上述结果。

网友D:
在克拉玛依、拉萨……都有“谁家姝,侬敢去否

网友E(2003-07-26):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网友F:
TO:Vacon公司   “首先Vacon公司是一个国际公司   其次Vacon公司有最强的研发和研究团队   Vacon公司有全国联网的技术支持和销售队伍   Vacon公司的变频器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是570000小时   价钱绝对是最优的” Vacon挺会吹捧自己的,国内近期内出现了大量的“VMX节电器”具说是以前的“SMX节电器”的换代产品!!! 各位要注意拉!!!

网友B:
Vacon变频器有具体使用地点吗?

网友E: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磕头机改造不节电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通常由制动电阻白白耗损的电能多达20%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网友E:
磕头机不加回馈只会浪费更多电能,除非你让抽油机工作的很慢。   我们有几百次的研究,对比,计算。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节能,节能,炒作,伪科学

网友G:
VACON NX变频器是一种模块华的设计,可以用NC-1131编程,目前抽油机应用宏已经开发出来,并且在很多油田应用,运行状况良好。VACON有能量反馈方案,可以把能量反馈回电网,而且是无谐波的。在油田的调试过程中发现VACON还有很多优势。 再生方案 将制动能量转变为可利用的电能 正弦电流 和最佳效率 (ITHD <4%) “绿色”方案 功率范围 1,5 kW-1500 kW 对 400/500 V的电机: 2,2 kW-1500 kW

网友G:
至于VACON和ABB的关系不用多说,最主要的是看产品和服务。这需要你自己比较了。现在VACON是专业的变频器生产公司,在芬兰上市。北京有代表处,上海有办事处和服务中心,深圳有办事处,全国有很多代理商。

网友H:
1、磕头机上变频器是否能节能,不一定,这和油田的状态有关,在笔者使用场合,有的地方能节能,有的地方不能,但就我个人理解而言,磕头机绝非是一个使用变频器就能到处喊节能的地方。现在许多油田磕头机上变频器无非是借口变频器节能而来,做的是人的工作,所以磕头机专用变频器只是一个花架子,还22KW 带 37KW,谁家油田敢如此选型。 2、各位要想再油田使用变频器,一般通用变频器+制动单元即可,在有些磕头机上由于能量回馈不大,也可以不选用制动单元,这是我一个现场偶尔得来,原来配的制动单元出现问题,后客户着急要投入使用,结果直接运行也可以。所以选什么能量回馈单元是劳民伤财,完全没有必要。 3、记得要注意,当变频器出现故障后,系统要自动投入工频,这很重要

网友E:
磕头机没有电能回馈的可能占1/1000, 原因: 1,平衡块正好在理想状态。 2,井下状态是阻尼力大于机械势能。 3,变频器不加制动单元可以吸收至少5%的再生电能。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使用制动单元。 但是碰上这样的好事比中六合彩还要难。

网友I(2003-10-10):
这里有一个编程应用,吾道不孤呀。

网友J(2004-05-26):
真有那么好!?

网友K:
瓦控价太高,8-9万元。 结构采用了12个IGBT管的模块。

网友L:
性价比高

网友M:
为什么不采用ABB的ALC600, 最优化工况,控制灵活.有详细资料,如有需要请拨打021-61228869

网友N(2005-08-12):
以下是对VACON变频器磕头机应用进行节能增产的简单叙述: 未采用变频器以前 抽油机恒速度运行 由于有配重,因此是变转矩负载 变功率负载
抽油机节能原理 任何平衡良好的抽油机都有发电状态 如果变频器运行时,仍采用恒速度运行方式,并保持工频时的抽油次数,则 有如下两种实现方式: 变频器一直输出50Hz的工频频率 由于一个冲程中,有两次发电状态 变频器直流桥电压升高,变频器过压故障 允许变频器变速运行,保持原抽油次数 发电状态变频器输出频率增加,保持直流桥电压在一定范围内 无变频器过压状态 为保持恒定的抽油次数,在电动机状态,变频器的运行速度将减小 由于电动机运行状态,变频器输出频率减小,在转矩不变的情况下,从电网吸收的能量将会减小 在发电机运行状态,变频器无需再从电网吸收能量,并有部分能量存储在变频器的直流电容中,这部分能量将用于电动机状态,因此,抽油机从电网吸收的能量将进一步减小 Vacon变频器采用变速运行方式,并保持恒定的抽油次数,平均节能25%以上 抽油机增产原理 油井中油量逐渐变化 恒速度运行时,不能保证其“满抽率” 可以采用“下快上慢”的控制方法 抽油机下冲程时,没有原油外输 提高向下的速度,在保证恒定抽油次数的原则下,抽油机的上冲程时间增加 上冲程的频率降低,抽油机的满抽率提高 无论油井情况如何变化,都可以保证抽油机有较高的满抽率 Vacon变频器采用此原理,内置PLC功能,可根据外部运行情况,调节抽油机的运行速度,平均增产10%以上 Vacon抽油机其它特性 调节方便 仅需设置运行频率,变频器将根据该频率计算SPM 改变冲程极为方便和简单 未来特性 软件将不断升级 增加示功图数据 增加自动搜寻最优节能运行方式 增加自动搜寻最大产量运行SPM次数 增加油井油量显示 以上是VACON芬兰总部针对抽油机节能增产编写出来的应用宏的原理叙述,本人处还有详细的VACON抽油机应用宏参数表,可咨询本人13601252614林章

网友I:
林章是谁不知道,但当年作抽油机的人,上海方面已四散他途了。所以你连照片都拿不出一张来。就算你还留着应用宏,沈阳老李还在,你孜去现场作么?

网友N(2006-03-15):
没错,当时抽油机控制应用宏是李小海博士编写的,但是在青海油田、玉门油田、胜利油田。。。。。。已经有很多成功经验的,而且本人也的确去过玉门油田进行过调试,我只是写出vacon为磕头机专门订做的变频器的原理,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而已

网友O(2006-04-24):
现在正是节能热的时候,不知道各位对抽油机节能还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P:
萝卜快了也要洗泥哟! 上坛求个神仙,     海外踏遍千山。     欧美先跑一圈,   控制机器募捐。   黑粗工控成员,   心里又甜又酸。   不想忙了一年,   要拿提成真难,   上了他娘贼船,   当心被人暗算。

网友Q(2006-07-04):
570000/24=23750天
23750/365=65年

我的 老天 无故障时间比第一代实验变频器设计出来还早啊!!!

网友R(2009-04-06):
留下记号,表明我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