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R SH

楼主(2003-10-10):
B&R SH: 您好! 设备断电后来电自启动的故障,好象在软件上可以通过设置项设置解决,请教具体的设置项是。。。。?

网友A:
不知道你想怎样来处理何种设备,不同的设备处理方式不一样,你可以编写一个上电后按一定设备状态,用一定程度来初始化设备. 举个例子: switch(step) of { case INIT_PART1: ...处理某部分机器; break; case INIT_PART2: ...处理另部分机器; break; case RUN: ...正常生产; break; case STOP: ...自动化停机; break; } switch 语句是可以嵌套的,只要熟悉PLC的C编程特点,可以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