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10G数控机床PLC程序的传输

楼主(2003-10-10):
我有一台经过改造的数控镗床,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810G,为维修参考及防止以外冲击,迫切需要将机内的PLC 程序调出,请那位高人指教一下最简便方法。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当然需要西门子S5软件最好!要不PCIN也可以,只是不能编辑,只能备份。

网友B(2006-03-17):
我有一套810G系统,由于系统电池损坏,更换电池的时候,已经将数据全部丢失,请问有没有办法恢复系统。谢谢!!

网友C:
如果没有备份的程序和数据,很慢恢复,估计需要重新编程。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公司经常用PCIN备份,上传数据。但是要注意参数设置,SD和MD的设置。

网友E(2007-12-15):
楼上的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维修2台设备就是810GA3的系统,所有相关数据都被格式化了,要想重新恢复需要相关的技术资料,大家如果有的话能否提供点,非常感谢,感谢倍志!!
我的邮箱是WANGFENGKUN@163.COM

网友F:
找生产厂家的备份呢?

网友G(2009-09-13):
PC传到810GA3的操作步骤和数据修改是怎么样的?谢谢大家

网友G:
我的邮箱xml2016@2008.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