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马达带编码器的精度能有多高?

楼主(2003-10-10):
有这么一台切纸机:主轴快速送纸,最快每秒2米。切刀始终作圆周运动,转一周切两次,即两刀成180度作径向旋转。切纸的长度约15-100厘米可调,切出的纸张允许有2毫米的长度误差。主要特点是主轴和切刀二个马达均要以极稳定的速度旋转。拟在相应的传动轴上装两个编码器,两个三相交流马达分别用变频器拖动,送纸速度和切纸长度在触摸屏上设定,只要设定了这二个参数切刀速度是自动随送纸速变化的。用料大概是:FR-E540,编码器各二台,FX1N-14MR,FX2N-2DA,F930各一个;变频器频率分辨率是1/100HZ,数模转换分辨率是10v/4000=2.5mv,编码器的脉冲数未定可假设为足够高精度。请教做过类似控制的高手以上设计能否达到预定精度?用伺服太贵了。多谢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三菱还是用A540系列精度高些! 调速范围:1:1000 速度变动率:正负0.02% 上述要求需配FR-A5AP E540系列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B:
建议使用三菱V540,此类变频器具有定位功能!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上述控制方式应该不行,我又考虑用同步电机,通过触摸屏来更改变频器的频率,用PLC的485与变频器通讯,频率相当于数字设定可达1/100的精度。能行吗?

网友C:
我做过,速度闭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