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SA202报警AL-10?

楼主(2003-10-10):
我这的三菱伺服放大器MR-SA202报警AL-10,说是电压过低, 但实际上电压正常,为避202伏,请问各位大师十么原因?

网友A:
电压不稳

网友B(2010-02-23):
哪位大侠客有三菱MR-Sa交流伺服控制器说明书啊?

网友C(2010-04-01):
换个伺服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电源没问题,那换伺服吧

网友D(2012-01-03):
这个修一下就可以啊,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