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实现数字累计并显示

楼主(2003-10-10):
要求实现PLC数字累计并显示累计结果,怎么才能实现? 怎样能实现位移传感器与PLC的连接,还用别的什么过渡的东西吗? 拜托有识之士说的详细些,好吗? 千万别没人理我啊?

网友A(2002-11-18):
你首先确定是什么类型得PLC,这样可以在DATA中设定。 看传感器是不是标准信号,再确定所用得模块。很简单的 不明白打我公司电话 高峰 021--54261020

楼主:
我想采用OMRON的PLC,然后用它的位移传感器D5V等,我知道它的 计数器H7GP可以实现累加技术,可是是直接插用吗?

网友B:
读我提供之三菱PLC初学者编程一书,可以解决。 ********************** *三菱PLC 中文手册目录* ********************** 2002/11/18 发布 SH-080206-A MELSCNET,MELSECNET/B 网络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546KB) SH-080207-A A1S64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048KB) SH-080208-A A1S62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237KB) SH-080209-A A1S68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776KB) SH-080210-A A1S68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3,636KB) SH-080211-A MELSECNET.I/O Link 网络系统模块A1SJ51T64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303KB) SH-080213-A(1-4)MELSECNET/10 网络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228MB) SH-080214-A(1-4)MELSECNET/10 (远程I/0)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626KB) SH-080215-A(1-9) Q2AS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4,528KB) SH-080217-A GPPW/LLT编程调试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923KB) SH-080218-A A1SD62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777KB) SH-080219-A A1S62RD3/2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97KB) SH-080220-A A1S66ADA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669KB) SH-080221-A A1S64TCTT-S1/A1S64TCTTBW-S1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038kb) SH-080222-A A1S68DAV/DAI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5,41kb) SH-080229-A Q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631kb) SH-080230-A(1-4)Q4AR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5,230KB) SH-080234-A(1-2)Q系列CC-Link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989kB) SH-080267-A(1-4)A系列 CPU 与 初学者使用编程手册(FDF文件,大小15,345KB) SH-080268-A(1-5)A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4,28KB) 若有需求者与我连络 ksyang@btamail.net.cn & ydy888@btamail.net.cn ****三菱AnA,QnA,FX系列 PLC**** (win98环境)开发版编程调试软体(GPPW) SW7D5C-GPPW-E与模拟调试软体(LLT)SW6D5C-LLT-E

网友C:
累计有多种方式: 1。数据累计,例如。某个模拟量数据进行求和运算,即K=K0+K(n); 2、脉冲计算,往往是统计流量、电量等数据,利用脉冲输入口进行单位时间内脉冲数量个数换算为累计值K; 3、计件统计,最简单的累计计数K。 显示可采用DDM4A显示表,PLC将累计值K存入显示缓冲寄存器内,然后通过串行BCD码晶体管输出(只要4个输出口)就可以显示K数据值,十分方便! 记注了:只要PLC内存有数据,DDM4A显示表就可以给你显示出来。 如果要操作控制PLC,可选择DDM5H3与编程口连接的数码式人机界面 详情可到www.jtplc.com上看看!

网友D(2003-10-01):
三菱技术资料收集大师 : 这么多好资料,怎么得到哇?^I^

工控啊!

网友:
楼上的老兄的资料,有的是,只要你参加过三菱的培训,这些资料都有!我还有一些常用的手册你没有:不如AD75,UC&QC的使用手册,CC-Link的手册你也没有,还很很多呢!!呵呵!!

网友E(2005-01-31):
有这么多资料多好。楼上的有没有FX1N-232-BD的通讯手册 能给我发一份吗?在这里先谢谢了 我的邮箱地址是 beterliu@163.com

网友F:
三菱技术资料收集大师 可否给我那些资料 谢谢 我的信箱是nhmwscbq@163.com 不胜感谢 请问有没有YAMAHA 的FLIP-X 电机driver的编成说明书 我手上有的都是韩文的 看不懂∶( 谢谢

网友G(2005-04-24):
三菱技术资料收集大师 可否给我那些资料 谢谢   我的信箱是shijs@mail.zlnet.com.cn不胜感谢

网友H(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