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有关于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3-10-10):
现有三个角度位移器,FX系列PLC,AD,DA模块,三台变频器,三台异步电动机,人机界面,要实现同步控制,请教各路高手,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去做,请和我联系XIANJUN76@163.COM

网友A:
你在哪里!在江苏可面谈。

网友B:
首先要根据机械减速比算出控制对象的运行曲线,然后确定主控制器,依据主控制器做从属轴的数据叠加,最后D/A输出.这主要看你的控制精度,你可说明具体要求,我帮你做.

网友C:
杭州可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