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紧急求助:触摸屏“死机”了,怎么办?

楼主(2003-10-10):
请问谁知道触摸屏在设置过程中突然不能设置了是怎么回事?应该如何解决?触摸屏有干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网友A(2005-08-28):
你的触摸屏是装在什么机器上的,单片机还是pc上的?在什么系统下运行?在运行触摸屏的driver之前,有没有用过其它牌子的触摸屏?你说的设置过程是指安装好启动过程吗/ 触摸屏的干扰通常是触摸屏后面的LCD和周围电子芯片或电子线路的干扰.另外就是你买的触摸屏抗干扰能力弱,或者是没有抗干扰功能.你可以在触摸屏的四边加屏蔽干扰的器件.还有控制器的抗干扰. 在市场上已经有抗干扰6KV--8KV的触摸屏,其配套的控制器抗干扰达15KV

网友A:
欢迎Emeil:richard@gktouch.com 讨论

网友B:
触摸屏会有此问题,死机了,那就重新启动呗,没啥办法。换个好的牌子,比如我们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面板上有几个可自定义的按键,以及一个reset,该键可以解决死机问题。

网友C:
再好的药也有毒,还是选择不会当机的品牌吧-HITECH,十几年的人机制造经验,对各种干扰有独到的处理经验。

网友D(2005-10-05):
各位大侠:触摸屏只是一个触摸感应器件而已,怎么会死机呢?你可以重新启动进行四点定位,让系统重新记忆参数。如果你的触摸屏是装在PC机上的你可以重新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或是换其它的触摸屏控制器。

网友E:
你是一块玻璃的“触摸屏”,还是带触摸屏的HMI ????

网友F:
什么牌子的触摸屏?????

网友G:
拔掉电源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