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求助!

楼主(2003-10-10):
各位兄台请问那个软件可以对PRO-face糸列产品进行组态的?那有下载!

网友A:
不明白你有什么问题?能否讲清楚点,PLC是哪个公司的?

网友B:
PRO-face的GP系列使用PRO-PBIII。可以去www.tianren88.com看看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 PLC是三菱的FX糸列不过有可能会改成西门子S7-200的

网友C:
www.tianren88.com那里什么都有

网友D(2004-03-23):
siemens不需要硬件组态的,直接联MPI口就可以了。

网友E(2004-09-21):
GP-PRO/PB是GP的画面编辑软件。 现在是GP-PRO/PB III v7.0 最新版本。 改变PLC类型,是GP的优势所在,呵呵,你只需要选择改变PLC类型就可以,几乎支持所有的PLC,PRO 的 FACE 嘛。

网友F(2008-10-10):
GP-PRO/PB是GP的画面编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