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TEP7变量自动导WINCC

楼主(2003-10-10):
如何将STEP7 的变量自动导入WINCC,我看了WINCC的书和STEP7的说明书可还是不会请各位指点.

楼主:
各位都不知吗?我试了好多次,可每次WINDOWS都给我生成一个文件告诉我导入变量时变量参数不可用.

网友A:
我想你是运用WINCC软件的高手,请问WINCC的打印报表如何实现。

网友B(2004-12-02):
你可以新建一个布局,然后新建一printjob.连接到相应的布局。在操作画面中建一按钮,编辑其脚本即可实现预览和打印

网友C:
可是能否让用户去选择任意时间的记录呢,也就是说这样调用变量记录里任意一条记录呢/

网友B(2005-01-20):
你可以先将变量导入EXCEL,然后再导入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