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现场的一些经验数据(不是plc控制和采集的),如何放到wincc中,并能被wincc读取?

楼主(2003-10-10):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plc和wincc,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先谢谢了!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目前,我做的项目中,想从现场采集一些经验数据(不是plc控制和采集的),制成表格放入wincc中,以便wincc能读取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优化工作,不知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是PLC控制和采集的数据,那只有转换成Wincc可以识别的数据(或表格),才能被Wincc读取调用。我认为可行比较好的办法是:将你所采集的经验数据填入数据库(如Access,SQL Server数据库等)中,然后Wincc通过读取数据库得到数据!!!我同同事探讨过,他说这种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B:
本人可提供多种PLC、智能仪器仪表的驱动程序

网友:
Wincc没意思,改用Citect或iFix吧,你会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