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3-10-10):
本人想用OMRON-CPM1A的PLC的与MCGS连接作为上位监控。采用CPM1-CIF01适配器hostlink协议作为连接,发现不能与PLC通讯!请问MCGS在程序中是否要编写脚本程序,在线帮助提到的read\write等设备命令是否要编写?在何处编写?谢谢指教!

网友A:
MCGS与OMRON PLC通讯非常简单,没什么复杂操作。 通讯不正常,我估计原因:1、物理连接问题,2、通讯参数设置问题。请您测试检查? 谢谢!

网友B:
我也同意ak47的说法,请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