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公司是用DSP控制伺服电机系统的?

楼主(2003-10-10):
想请教一下各位,什么公司的交流伺服系统控制研发体系中是采用DSP全数字控制的?

网友A(2003-09-08):
http://www.moxin.com

网友B:
http://www.emotioncon.com,美国DELTA TAU公司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系统,是世界上功能最强的运动控制器,它首先全面开发了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的强大功能.借助于Motorola的DSP56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器,PMAC单卡可以同时操纵32个轴联动。

网友C:
我向您推荐美国Baldor公司,其最新ES六轴控制卡,还有NEXT系列所有型号均采用DSP技术。同时,美国Copley Controls公司所生产的最新伺服驱动均为DSP全数字控制,驱动器还支持以太网连接。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网站:http://www.servodynamics.com.cn

网友D:
GUN推荐的卡具有国内同类卡中最高的性价比.不错!

网友E:
我们推荐美国Galil运动控制卡!www.mttc.com.cn

网友F:
讲功能性的全面性和性能,还是delta tau的pmac好一些

网友G:
GUN老兄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两款控制卡的运作模式和区别?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C(2003-10-08):
DSP吧、星海沙: BALODR公司实力相当强大,您可以在网站上获得所有您所要的支持,软硬件兼容性相当的好,硬件整合度高,软件使用极为简便。BALDOR公司ES系列可脱机运行,可控制六轴,2轴伺服,4轴步进,1M存储空间,是BALDOR公司时下主推的最新产品。我这正好有此产品,价格相当便宜。NEXTMOVE是控制卡的一个大类,包括PCI,ISA,独立式,还有配驱动模块式,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任意选择。 COPLEY驱动则是DSP技术开发的全数字驱动。可带直流无刷、有刷伺服电机。其最新的分布式控制驱动,采用CANopen ,Ethernet,DeviceNET技术,您只需连一个简单编程器,便可实现CAN总线连接的多轴运动系统。而且COPLEY提供的软件库可支持嵌入式编程,如VB,VC++等。 评语:不错不错,产品好极啦!用他们美国话是歪瑞故达。

网友H:
BALDOR公司ES系列可脱机运行,可控制六轴,2轴伺服,4轴步进,1M存储空间,是BALDOR公司时下主推的最新产品。 楼上的兄弟,你这款卡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I:
你可以打电话0755-26632006奥超科技公司的技术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