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方案中选伺服电机还是选步进电机?

楼主(2003-10-10):
伺服电机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啊?我查了步进电机的精度可以达到0.36度的步距角; 系统要求精度非常高的前提下,速度还要快; 还有一点我的系统要求电机运行过程中必须达到匀速运动,伺服电机行吗?

网友A:
最好选伺服电机,因为步进电机并不适用于高速的应用场合。 你所谓的匀速运动要求的速度稳定性有多高?

楼主:
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转动千分之一(或更高)转吗?类似步进电机。 匀速运动的速度稳定性主要是指:要达到均匀的铺设光线。

网友B:
深圳市盈科通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人机界面、FX、A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超级代理商,大量现货,特价批量供应;西门子MM440、430、420变频器一级代理商,3RW22系列软起动器一级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中电信息大厦西座501室 518034      电话:0755-83733430 传真:0755-83733392      手机:13924641960 吴生      对不起, 打扰大家时间了。

网友C:
选用伺服电机,用力士乐的伺服。详情联系我

网友D:
你的负载变化大吗?

网友E: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按照你的要求,应该选用伺服电机,你可以联系我010-84286636-106

网友F:
实际上伺服电机的精度主要是在编码器和伺服控制器上,电机高速运转震动的大小说明电机动平衡的精度,现在国产的交流伺服控制系统能完全满足您的要求。 我这里有交流伺服控制系统:日本技术/主板 可联系我:010-64377598/64382324 北京市电机总厂

网友F: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二者的使用性能比较。 一、 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1.8°,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信浓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0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8000=0.045°。 二、 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 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 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信浓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信浓HO CC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电机。

网友F: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德国ParKer伺服驱动器和BST纠偏控制系统销售和改造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公司。公司集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及丰富市场经验于一身,承接各类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并提供先进技术及完善的系统化专业服务,方案设计,调试安装,售后终身维护。 现将我公司ParKer伺服驱动器产品介绍如下: Compax系列控制器 ParKer机电自动化部把最新的产品Compax列入Compax数据伺服控制器系列产品中,现投入市场的Compax驱动器产品功率从2.5KVA到35KVA,而新产品 Compax功率界限最小可以到1KVA ,由于它极具紧凑的体积和有竞争性的价格,在更广泛的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Compax提供了利用完全数字化伺服控制技术的机会。 Compax的理念:在传统工业自动化领域解决方案中,多种运动操作常常是来自机械零件通过公共控制轴传动,那么就需要更灵活和成本效益高的机械装置,但是这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而数字伺服控制系统能提供一整套分散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而且它们能代替不灵活的机械零件,例如齿轮,轴和凸轮,从而导致数字伺服控制具有更高的控制能力,Compax特殊时间成具有宽范围功率选择,和应用特殊的硬件选择来满足这些苛刻要求。 杰出的功能能力:Compax产品除了能完成自动化领域应用一般的解决方案,它还能完成复杂和特殊专业功能,例如凸轮仿行的动态互锁和精密多轴同步。采用HEDA实时总线,几个Compax伺服控制轴,可以2.5 μs内达到同步运动;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在速度达3000rpm时,位置同步控制精度能达1弧/分内,采用所以公共总线,这高性能体现在高度集成的系统中。 特别紧凑的体积空间:Compax装置包不仅包括电源电路板,控制电路板和整体的位置控制器,并且还提供220交流电源插座,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插单相230V的电源上,一个独立的+24V电源提供给控制电路板,以防在紧急停电的情况下,控制系统的通信能保持,这样小的装置包特别适合安装在机架和机械车床内。 最佳的性能价格比:采用特别先进的ASIC技术,它集成大部分电子功能提供了灵活和极具强大的硬件平台,这种有效的技术作为Compax驱动器的基础,保证了 1000SL具有强大的性能来满足各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典型的应用领域: (1) 系统集成:例如旋转台,连续的系统传输 (2) 专业机械应用:例如dosing单元,电子齿轮箱 (3) 搬运系统:例如,印刷、送料、搬运 (4) 机床:例如,工具定位,同步机械加工,工具驱动 (5) 纺织机械:例如,布料编织、切割和缝制 (6) 包装机械:例如,送料,电子凸轮,主驱动 (7) 机械设备:例如,电锯、盘绕卷、旋转切割 (8) 测量和测试:例如,传感器定位、连续路径控制 OEM系列: 迷你型无刷伺服驱动器是专为OEM设备制造厂和用户批量需要而设计。OEM系列是利用±10VDC模拟的扭矩放大器,能够同工业标准的运动控制器直接兼容。OEM驱动器使用相同的在大多数步进马达放大器中常见的指令接口,使得容易地从步进马达升级到无刷伺服系统中常见的较高性能水平。 性能: (1) OEM的扭矩模式运行 (2) OEM的步进和方向运行 (3) 带霍尔效应传感器的6-状态驱动器 (4) 通过外接电阻可改变峰值电流和反馈电流的值 (5) 同无刷或有刷伺服马达从多至1.3Nm连续和3.99Nm的峰值扭矩 可靠性: (1) 相间和相地短路保护 (2) 过压回路保护巨大的惯量负载 (3) 状态/故障LED指示器确保正常运行 (4) 封闭的包装减少环境污染危险 (5) 过热回路保护,避免驱动器过热 包装: (1) 应用专用的集成回路(ASIC)和表面安装技术减少产品的包装尺寸、并增加产品的可靠性 (2) 可拆卸的塑料防护罩 (3) 热量通过安装表面散发 (4) 仅用两只螺钉安装 (5) 标准25D-PIN型插座 (6) 直角螺纹端子允许侧对侧的安装或Eurorack兼容性 电源: (1) 提供6A连续电流和12A峰值电流 (2) 单个24-75VDC电源输入 多轴控制器系列: Compumotor的变革性的6K控制器是一结构独立的运动控制器。6K是一种多轴线运动控制器,它能解决从基本到复杂的运动控制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物料堆放、打包、随动、电子凸轮等上百种应用场合。6K使用以太网通讯,允许高速地同许多不同的产品进行连接,这些产品如:PLC、HMI、I/O模块和视觉系统等。 通用的连通性:6K是真正的通用,提供工业标准+/-10V或步长加方向的输出,它能够控制从1到8轴的步进电机和伺服器的任意组合。 网络:每一个6K控制器有一个可编程的IP地址,使的一个或多个6K控制器能够容易地组成一个以太局域(LAN),TCP/IP协议允许用户的网络间能有可靠的传输。以太网设备例如网络集线器允许多个6K控制器连接到一个单一的局域网上。 柔性和可扩展性:扩展I/O和一个可选的同步总线,使6K能扩展您的应用。EVM32扩展I/O模块允许容易地配置除已经是大量标准的6K I/O以外的数字I/O、模拟I/O和继电器点。由于同步总线的可选择,6K能够同附加的7个控制器共享信息。这允许多至64轴在高速串行连接上达到同步。 可编程序性:6K建立在Compumotor的6000编程语言的可靠平台上。带有强大的特色,例如:电子凸轮、多重任务处理、PLC扫描模式、可编程限位开关(PLS)功能、仿行和教学模式,6K能够处理大多数应用的需求。还有,6K的语言简单而且容易使用,具有与Basic相似的结构,使的除学程序员也不会感到困难。 我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电气工程人员,可以无偿为您的产品开发选型和设计并且终身提供售后服务。此外我们在为客户研发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工业自动化工程配套,设备技术改造,新建工程的设计、制造、配套、调试。交流变频调速、直流调速传动工程;PLC控制工程;及技术咨询服务和提供最优的产品价格性能比。 关于以上的一些技术具体资料可以和我们联系。 公司拥有全国范围大中型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较多客户,工业设备更新改造和新建工程并完成了较高技术难度控制工程项目。 公司地址:青岛市武昌路3号,武胜关大酒店312房间 邮编:266071 电 话:0532-3862572 / 3867835 传 真:0532-3873601 Email: Qironghang@public.qd.sd.cn 网址:www.foresion.com(正在建设中)

网友D:
算了吧,交流电机能堵转吗?

网友F:
ccbq: 我厂生产的交流伺服系统,具有零速满转矩功能,最大可达额定的三倍(即所说的堵转功能),目前我们的产品批量用在机床行业、伺服门机行业、塑胶机行业、电动汽车行业,完全可替代直流系统。

网友G:
要求:精度非常高的前提下,速度还要快. 一定要恒定输出,否则,精度不好保证! 速度稳定性主要是指:要达到均匀的铺设光线。 随着光线的铺设,负载有变化,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忽略,但是,精度要求不是要非常高么? 一定是伺服电机没错了。 :)

网友H:
普通交流伺服速度稳定性相当差,我大力推荐用直流伺服!我一客户用下来速度精度达0.1ms,基本上是perfect 。可以和0512-68094765吕先生联系,他会给你一系列型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