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与DCS在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优缺点?

楼主(2003-10-10):
请问PLC与DCS在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优缺点?谢谢

网友A(2001-08-23):
蒋成效先生: 对于你的问题,我回答如下: PLC和DCS由于在早期开发时,是由两种技术人员开发的,面向不同的控制对象。PLC主要针对于汽车制造,模拟量极少甚至没有,开发人员主要是电气技术人员,它用计算机的逻辑运算代替继电器逻辑。稍晚一点推向市场的是DCS,它是由原来的仪表技术人员开发的,它在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用计算机的模拟运算代替原来的模拟运算。这两者所研究的内容不同,DCS首先应用在石化系统,后来两者都想占有市场,PLC增加了模拟量的运算,DCS开发了逻辑运算。但两者在新开发的部分都存在有一些缺陷,PLC开发的模拟量运算功能块少,编程较为复杂,价格也比较昂贵。每一个回路大概要2300美金左右,DCS开发的逻辑运算一个与非门的运算需要几十毫秒,而PLC只要零点几毫秒。 关于维护,DCS的维护费用高,对接地电阻要求严格,经常会由于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而烧坏模件。PLC对接地电阻要求不严格,所以维护费用比较低。 因此,如果模拟量比较多的情况,需要高级的控制方案,如:专家系统、模型控制、一定要DCS。如果开关量比较多,建议使用PLC。

网友B:
听说现有很多plc与dcs相结合的产品,请给予分析,谢谢。

网友C:
现在,PLC和DCS在模拟量、数字量处理能力上没有太大差别,但是DCS独有的冗余性(包括卡件冗余和网络冗余)是PLC无法比拟的,这就无形增加了DCS的成本。

网友D(2001-09-24):
其实现在很多dcs系统在处理逻辑量时,采用的是下挂plc做法。

网友E:
高档PLC如A-B公司的PLC-5C系列等,有专门的冗余产品系列,也有专门的模拟量过程控制模块。以高档次PLC系列产品代替DCS,一般情况下可以省一大笔钱。不过对于非常多回路并且精度要求高的过程控制,用DCS性能较好,多回路但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调节控制,PLC足矣!

好学上进!

网友(2003-01-16):
请问张教授什么是高压试验仓???

网友D:
to 卢伟 你好!我对你说的“PLC和DCS在模拟量、数字量处理能力上没有太大差别,但是DCS独有的冗余性(包括卡件冗余和网络冗余)是PLC无法比拟的,这就无形增加了DCS的成本。”这句话有不同看法。 GE的PA--70控制器性能指标如下: 8K模拟量 2K--771or12K--935开关量 处理器486DX496MHZ 512Kor1MB程序逻辑字节 0.4ms/k布尔量 0.6-1ms or 0.3-0.5ms 单回路模拟量 可构成CPU热备冗余 电源冗余 模块冗余 可构成用于ESD的双重化和三重化的表决系统 具有系统 模块自诊断功能 某国产DCS 如下: 回路控制周期:0.2s 逻辑控制周期:0.1s

网友:
其实,PLC大多用于紧急联锁系统,响应速度快,逻辑运算能力强;DCS则用于常规控制工艺,操作界面丰富友好,网络速度较快,控制模块丰富。 至于冗余,PLC和DCS都有很好的冗余性能,主要体现为电源冗余,控制网络总线双冗余,主机(CPU)冗余,I/O通讯卡冗余,能达到I/O点冗余的很少,真正意义上的还没有。

网友F:
TO:名侦探柯南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使其与同性能的DCS的冗余无法比拟!

网友D:
我们每天都在这里谈论plc和dcs的不同,可是,到底有什么不同,相信大家还是不懂。当然我更是不懂。因为实在是众说纷纭。难道只是从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处理上吗?那么,我想此界限不久将不复存在。曾听某位大侠谈过。单从英文的全名倒能能看一点不同。我想未来会有一个新名字来代替plc和dcs。

网友D:
to :大兰 有的PLC也可以多任务多线程,有专用协处理器,有回路控制器,已经不是传统的循环扫描方式了!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使其与同性能的DCS的冗余无法比拟!”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我希望和你切磋一下!谢谢!!

网友D(2003-10-09):
您好! 久闻大名,看了您的一些文章能为网友们解决那么多问题很佩服您。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学S7-300,但缺少相应的编程软件。好像网上还没有下载STEP7-V5。1编程软件的但有相应的资料我下载了许多按照网友提供的网址。我想是不是先学好S7-200后再去学习S7-300,我看了一下市场上的书籍,很少有深入介绍S7-300的。两者似乎差别很大很明显,S7-300要复杂的多了,请指教!

网友G:
现在计算机控制十分普及,大多不是要用计算机去解决什么控制难题,而是要提高生产效率、减少人为因素、提高工艺稳定性、提高管理水平(如果真是非要用独门技术,那系统恐怕真的容易选择了)。以现在的技术性能、技术指标,恐怕大多数情况下控制系统都能胜任,不必过多地从DCS、PLC等的产品设计角度去分析(这是从学校传统的教学方式沿袭过来的,要学生知道这些玩意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作为用户或者为用户做系统集成的,特别是用户,心里应该明戏,否则容易被厂商误导;应该从需求出发去设计适合需要的方案,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从控制产品出发去争论孰优孰劣,非要说哪种系统比哪种系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