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切控制系统

楼主(2003-10-10):
现欲设计一个伺服控制的定长裁切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1、电机功率:1.5KW 2、旋转式切刀 3、控制精度在2mm(难点在这里)以内。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际设计,只是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有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如果能给出个方案,那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你是刚性糸统,还是柔性糸统,精度2mm对于伺服来讲太简单了.任一个伺服均应达到.

网友B:
2毫米的控制精度用步进就能做到,何必用伺服。

网友C:
用直线步进就行了,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D:
用直线步进就行了,力士乐的直线步进电机,伺服控制系统都可实现。

网友E:
用伺服比较好,步进虽然也可以,但时间一长控制精度就不行了,切出来的产品误差就大了;对伺服电机实行位置控制模式,用一个位置控制模块给电机发脉冲,为每个脉冲定义长度,如1微米,这样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F:
在工业控制中经常有位置定长要求,譬如方便面包装机(类似的包装机很多);饮料灌装机;钢板铝板定长横剪;塑料袋定长切割,焊接等。在包装机行业中目前最多采用的是凸轮机构,也有用触点及PLC控制以及CAN总线控制,如果说要求定长是变量的或者说定长是可调的,上述机构的调整就很麻烦,同时精度也难保证。它既可对电机调速又可对电机作定长控制。ParKer机电自动化您不妨看看。    采用特别先进的ASIC技术,它集成大部分电子功能提供了灵活和极具强大的硬件平台,这种有效的技术作为Compax驱动器的基础,保证了1000SL能高效成为伺服系统,结合采用ParKer的有竞争性价格的伺服马达,使整个1000SL具有强大的 性能来满足各工业自控领域广泛应用。       其中 COMPAX XX70:电子凸轮控制,以电子安全,可靠实现机械凸和凸轮轴的功能。    应用领域:    采用COMPAX XX70紧凑伺服控制器,实现电子或机械凸轮和凸轮轴。按照凸轮运动所要求的唯一关系,COMPAX AX XX70产生从动轴凸轮运动数据,然后数据信号控制马达驱动器,用三相伺服马达实现从动轴的凸轮运动(可选择同步或异步马达)在包装机械领域里,电子凸轮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代理以及技术服务,主要有BST自动纠偏系统,ParKer公司伺服控制器。如果您有兴趣请了解www.parker.com.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地址:青岛市武胜关路1号凯悦武胜关大酒店312室   电话:0532-3862572 3867835   传真:0532-3873601   邮编:266071   E-MAIL:qironghang@public.qd.sd.cn

网友G:
请问:1、您的系统要求在行进中裁切吗?2、您的系统裁切的是什么材料:文化纸/瓦楞纸/钢筋/软管/钢管?3、选用伺服电机还是变频器?我们是德国MKS同步控制器的中国代理商,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系。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62325085传真:010-62325605

网友F: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德国ParKer伺服驱动器和BST纠偏控制系统销售和改造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公司。公司集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及丰富市场经验于一身,承接各类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并提供先进技术及完善的系统化专业服务,方案设计,调试安装,售后终身维护。 现将我公司ParKer伺服驱动器产品介绍如下: Compax系列控制器 ParKer机电自动化部把最新的产品Compax列入Compax数据伺服控制器系列产品中,现投入市场的Compax驱动器产品功率从2.5KVA到35KVA,而新产品 Compax功率界限最小可以到1KVA ,由于它极具紧凑的体积和有竞争性的价格,在更广泛的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Compax提供了利用完全数字化伺服控制技术的机会。 Compax的理念:在传统工业自动化领域解决方案中,多种运动操作常常是来自机械零件通过公共控制轴传动,那么就需要更灵活和成本效益高的机械装置,但是这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而数字伺服控制系统能提供一整套分散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而且它们能代替不灵活的机械零件,例如齿轮,轴和凸轮,从而导致数字伺服控制具有更高的控制能力,Compax特殊时间成具有宽范围功率选择,和应用特殊的硬件选择来满足这些苛刻要求。 杰出的功能能力:Compax产品除了能完成自动化领域应用一般的解决方案,它还能完成复杂和特殊专业功能,例如凸轮仿行的动态互锁和精密多轴同步。采用HEDA实时总线,几个Compax伺服控制轴,可以2.5 μs内达到同步运动;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在速度达3000rpm时,位置同步控制精度能达1弧/分内,采用所以公共总线,这高性能体现在高度集成的系统中。 特别紧凑的体积空间:Compax装置包不仅包括电源电路板,控制电路板和整体的位置控制器,并且还提供220交流电源插座,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插单相230V的电源上,一个独立的+24V电源提供给控制电路板,以防在紧急停电的情况下,控制系统的通信能保持,这样小的装置包特别适合安装在机架和机械车床内。 最佳的性能价格比:采用特别先进的ASIC技术,它集成大部分电子功能提供了灵活和极具强大的硬件平台,这种有效的技术作为Compax驱动器的基础,保证了 1000SL具有强大的性能来满足各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典型的应用领域: (1) 系统集成:例如旋转台,连续的系统传输 (2) 专业机械应用:例如dosing单元,电子齿轮箱 (3) 搬运系统:例如,印刷、送料、搬运 (4) 机床:例如,工具定位,同步机械加工,工具驱动 (5) 纺织机械:例如,布料编织、切割和缝制 (6) 包装机械:例如,送料,电子凸轮,主驱动 (7) 机械设备:例如,电锯、盘绕卷、旋转切割 (8) 测量和测试:例如,传感器定位、连续路径控制 OEM系列: 迷你型无刷伺服驱动器是专为OEM设备制造厂和用户批量需要而设计。OEM系列是利用±10VDC模拟的扭矩放大器,能够同工业标准的运动控制器直接兼容。OEM驱动器使用相同的在大多数步进马达放大器中常见的指令接口,使得容易地从步进马达升级到无刷伺服系统中常见的较高性能水平。 性能: (1) OEM的扭矩模式运行 (2) OEM的步进和方向运行 (3) 带霍尔效应传感器的6-状态驱动器 (4) 通过外接电阻可改变峰值电流和反馈电流的值 (5) 同无刷或有刷伺服马达从多至1.3Nm连续和3.99Nm的峰值扭矩 可靠性: (1) 相间和相地短路保护 (2) 过压回路保护巨大的惯量负载 (3) 状态/故障LED指示器确保正常运行 (4) 封闭的包装减少环境污染危险 (5) 过热回路保护,避免驱动器过热 包装: (1) 应用专用的集成回路(ASIC)和表面安装技术减少产品的包装尺寸、并增加产品的可靠性 (2) 可拆卸的塑料防护罩 (3) 热量通过安装表面散发 (4) 仅用两只螺钉安装 (5) 标准25D-PIN型插座 (6) 直角螺纹端子允许侧对侧的安装或Eurorack兼容性 电源: (1) 提供6A连续电流和12A峰值电流 (2) 单个24-75VDC电源输入 多轴控制器系列: Compumotor的变革性的6K控制器是一结构独立的运动控制器。6K是一种多轴线运动控制器,它能解决从基本到复杂的运动控制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物料堆放、打包、随动、电子凸轮等上百种应用场合。6K使用以太网通讯,允许高速地同许多不同的产品进行连接,这些产品如:PLC、HMI、I/O模块和视觉系统等。 通用的连通性:6K是真正的通用,提供工业标准+/-10V或步长加方向的输出,它能够控制从1到8轴的步进电机和伺服器的任意组合。 网络:每一个6K控制器有一个可编程的IP地址,使的一个或多个6K控制器能够容易地组成一个以太局域(LAN),TCP/IP协议允许用户的网络间能有可靠的传输。以太网设备例如网络集线器允许多个6K控制器连接到一个单一的局域网上。 柔性和可扩展性:扩展I/O和一个可选的同步总线,使6K能扩展您的应用。EVM32扩展I/O模块允许容易地配置除已经是大量标准的6K I/O以外的数字I/O、模拟I/O和继电器点。由于同步总线的可选择,6K能够同附加的7个控制器共享信息。这允许多至64轴在高速串行连接上达到同步。 可编程序性:6K建立在Compumotor的6000编程语言的可靠平台上。带有强大的特色,例如:电子凸轮、多重任务处理、PLC扫描模式、可编程限位开关(PLS)功能、仿行和教学模式,6K能够处理大多数应用的需求。还有,6K的语言简单而且容易使用,具有与Basic相似的结构,使的除学程序员也不会感到困难。 我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电气工程人员,可以无偿为您的产品开发选型和设计并且终身提供售后服务。此外我们在为客户研发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工业自动化工程配套,设备技术改造,新建工程的设计、制造、配套、调试。交流变频调速、直流调速传动工程;PLC控制工程;及技术咨询服务和提供最优的产品价格性能比。 关于以上的一些技术具体资料可以和我们联系。 公司拥有全国范围大中型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较多客户,工业设备更新改造和新建工程并完成了较高技术难度控制工程项目。 公司地址:青岛市武昌路3号,武胜关大酒店312房间 邮编:266071 电 话:0532-3862572 / 3867835 传 真:0532-3873601 Email: Qironghang@public.qd.sd.cn 网址:www.foresion.com(正在建设中)

网友H:
我公司轧钢厂的倍尺飞剪属于这种系统,如感兴趣,可E—Mail联系,masihua1979@yahoo.com.。另外,建议你看一看论文,有一篇《铝带材横切机组及飞剪的电气控制技术》的,希望能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I:
colt: 何处能找到《铝带材横切机组及飞剪的电气控制技术》这篇文章,我想了解飞剪的控制。谢谢。e-mail:xutianbing@sohu.com

网友J:
这个用伺服?用步进?我的同学只用纯机械和普通电机也作了这样的一个课题设计,而且还不错(老师评价)。毕竟2mm是很大的一个范围。可以考虑用纯机械的,这样是不是更节省成本? 还有一个问题:你切的材料是什么?多厚?

网友K(2005-04-28):
设计这个伺服控制的定长裁切控制系统,要求需要增加如下:   1、电机功率:1.5KW:控制用或传动用   2、旋转式切刀:只是附属控制需要,明确点数就行。   3、控制精度在2mm(难点在这里)以内。明确运行控制长度/控制精度决定控制效率。 4、选择系统与价位,决定性价比

网友L:
看看网址WWW.JPSSH.COM.CN 里面很清楚!或者和我联系,我用PLC脉冲控制变频器也能达到你的效果ZHAOGANG2007@163.COM

网友M:
我公司采用西门子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做过类似的定长(识标)切割伺服系统。控制精度可以达到0.5MM以内。如有兴趣可以合作一下。 010-88579715,88579716.唐先生

网友N:
编码器+PLC+伺服电机,我公司用该组合实现了长度在0.1MM ,位置0.5MM内的控制。

网友O:
用普通电机就行了,加个变频器

网友P:
wangxc讲的不错我做过

网友K:
用普通电机就行了,加个变频器,wangxc讲的不错;但控制系统必须为闭环系统且系统运行控制速度有一定的要求。如三菱PLC+编码器构成上位控制系统。

网友Q:
做这个东西其实不难,用一个PLC外加一个变频器(带同步卡),做一个位置加速度控制的(脉波控制)小程序就可以了。可用于生产线连续生产,可随便改变加工长度。

网友F:
我公司新出的带单轴功能的伺服电机驱动装置就可以完成啊! 该驱动器不用上位机,直接在控制面板上编辑运动程序,直接驱动伺服电机完成单轴运行,还有一定数量的IO点可供用户编程使用。 型号:DA98B 公司网址:www.gsk.com.cn

网友R(2005-06-29):
任意袋长控制及同步系统我想设计一个伺服控制的,任意长度制袋同时任意长度裁切控制系统,要求如下:   1、制袋为两个伺服电机配合工作,袋长可任意长度调整,控制精度 要求0.2MM以内。 2、伺服电机控制旋转式切刀跟据前方袋长长度及位置切割,控制精 度要求0.2MM以内。(被切厚度0.1MM胶膜)   3、以上动作要求连续工作。      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实际设计,只是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所以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有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如果能给出个方案,那真是感激不尽,不尽感激。

网友F(2005-08-02):
测量轮输出脉冲信号,给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修改伺服电子齿轮比改变切长。

网友S:
to 孺子牛:你所需要的控制用常规普通的足够用了,电机带刀旋转,电机做直线运动可由汽缸带动,物料定长可用开关控制物料导开(喂料)电机的启停,成本低,简单,好维护。

网友T:
最好使用具有在线自动纠正功能的控制器,也叫套准功能吧!道不一定使用伺服,有的变频器也可一做到,但要看你的传动链的传动精度再去匹配使用什吗样的控制器和电机。

网友U:
热心人很多嘛,但楼主的要求表达不够详细,累大家白费工夫。我猜生产速度要求高,所以是飞剪系统,既然是要大家帮忙,尽量说详细。

网友V(2009-10-26):
我来补充下,此为用两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控制旋转车刀,一台控制材料输送,不用编码器,只用一接近开关定位切刀,要求能据设定长度裁切材料。应属连续送料、旋转式同步动态裁切方式

网友W:
汽缸+定位块定长,另一汽缸驱动电机+旋转道具进给。

网友X:
最好的确定是同步切还是异步切,再确定大方向,系统构成。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从楼主所给的精度要求看)

最主要还是你是否有其它工艺的要求。

网友Y:
2mm的精度,PLC加变频器并加编码器反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