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机床零位如何定,要求每次回零位置一样

楼主(2003-10-10):
机床零位如何定,要求每次回零位置一样

网友A:
伺服有外原点,及内原之说, 精度要求高的流程图如下: 1高速下找到外原点后, 2降速至低速找内原点, 3伺服每一圈发2个z脉冲信号,停止在固定分频的z位置即可。 med.

网友B(2004-11-02):
那如果用的是步进电机呢?那他的零点该如何找好呢?

网友C(2005-01-21):
加编码器

网友D:
伺服有外原点,及内原之说,   精度要求高的流程图如下:   1高速下找到外原点后,   2降速至低速找内原点,   3伺服每一圈发2个z脉冲信号,停止在固定分频的z位置即可。 不好意思,小弟刚刚接触伺服系统,还有些不能理解,MED兄能详细的解释下吗?

网友E:
简单的讲就是:数控机床一般是采用编码器的index(z+/-)信号作为机床的原点信号,先由滑块靠近机床的Home或某个极限并触发,触发的开关信号通知运动控制卡准备接受INDEX信号的触发(同时滑块还在继续朝前走),一旦INDEX信号触发,运动控制卡里的位置寄存器清零,一次回零完成了。 功能全的运动控制卡都要求有这种功能(不管伺服,步进)

网友F:
再讲的浅显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