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救啊!!!

楼主(2003-10-10):
请问伺服电机的驱动器是不是一般接PLC的?怎么接法,如何实现彼此的控制?能否告诉我相关的信息啊,我是刚接触此类。在此先谢谢各位老师了。还有如何实现对脉冲编码器的闭环控制?如果PLC能发100KHZ到200KHZ的脉冲吗? EMAIL:yiqilaiba@etang.com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知道多少告诉我多少啊,可能就你们一句话能帮我很多忙啊。帮帮忙啊。

楼主:
大家说话啊!!!!

网友A:
你用那种伺服?那种PLC?看看伺服的上位接口图,再看看PLC内部接口图,再把伺服基本知识熟悉一下,在编个程序就可以了,另外还得注意匹配的问题(电压)

网友B:
伺服电机一般不用接PLC,它靠模拟量或者脉冲加方向的方式控制,用在各种运动控制中,单现如今,工业自动化需求越来越多得逻辑控制和精度,所以,在很多场合也是用PLC和伺服电机接,但直接不能用,需要自己做电路耦合,为了解决这个,安川电机推出自己的单轴控制器,使自己与PLC耦合的非常好,但价格是一个问题,其他的伺服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想用,可以综合自己的立场来考虑。

网友C:
现在的趋势是用工控机替代PLC

网友:
这得看你用的伺服系统品牌和应用场合,如果用在机床行业的话现在大都是用专用的工控机替代PLC,还有一些伺服系统必需与自己的工控机相配套:如西门子的802D系统.如果输入输出点少的用我厂的交流伺服系统吧,可省去了PLC.

网友D(2005-06-22):
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接口用继电器来控制,继电器的得电失电用PLC控制

网友E:
to 风萧萧 如果是速度模式和转矩模式不用接PLC,但是一般位置控制模式是最常用的,当然要用到PLC,不然一般的功能用变频器就能实现了。